求高手讲解 PS65988 的工作原理或图纸

楼主(2019-11-04):
TPS65988 TPS6598x 具有 NexFET 电源开关和交替模式多路复用器的 USB Type-C 和 PD 控制器
求高手讲解 PS65988 的工作原理或图纸

网友:
在网上找到了脚位图片

网友:
这芯片好复杂

网友:
TI有说明书 慢慢看就行啊

网友:
TI的双路TYPE-C控制器,对照TI说明书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A(2019-12-19):
我遇到一样的这个机器,芯片相同,故障是不充电,
联想小本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或者有图纸更好。

网友:
这个是上面机器上的管理芯片吗,没怎么遇到。

网友(2023-02-17):
那俩是二极管,旁边电容有5V说明CC总线可以通讯,你这本是内置程序的PD芯片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样的这个机器,芯片相同,故障是不充电,
联想小本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5908-1-1.html
是两二极管,主要看右边类似保护隔离管的2个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