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贴合机

楼主(2019-11-04):
各位大哥们,屏幕有点小漏液的话是不是不能再用贴合机贴合啊。如果屏幕有点漏液我在贴上盖板去贴合屏幕会爆吗

网友A:
如果,这个漏液是分离的时候出的,比如很多华为的机子分离盖板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出现漏液小黑斑,这种情况可以继续贴合除泡,但是如果漏液是摔出来的········那还是大概率会有问题的,如果你都完成分离了,可以先不贴合,直接把液晶放除泡机里除泡十多分钟,漏液黑斑有改善,那么继续贴合就没事,要是黑斑还是那么大,一点变化没有,那还是不要挣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漏液是分离的时候出的,比如很多华为的机子分离盖板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出现漏液小黑斑,这种情况可以继续贴合除泡,但是如果漏液是摔出来的········那还是大概率会有问题的,如果你都完成分离了,可以先不贴合,直接把液晶放除泡机里除泡十多分钟,漏液黑斑有改善,那么继续贴合就没事,要是黑斑还是那么大,一点变化没有,那还是不要挣扎了············

嗯嗯。谢谢老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