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13LW问题

楼主(2019-11-04):
有台 九年的 三星2413LW  老显示器, 用过一二十分钟或者 几分钟 就会 黑屏,但是指示灯还是显示的正常的蓝色灯。把VGA线拔下再插上 又能正常显示几分钟, 更换驱动板 同样的故障, 各位大神有何高招。。。。。

网友:
三星一般灯管问题比较多

网友:
查背光吧,,,,,,,,,,,,,

网友:
大部分是灯管坏了,小部分是灯管升压问题

网友:
黑屏查一下 是否暗屏,暗屏就灯管,否则 电源板有问题 换个通用的就行

网友:
老显示器.....电源都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