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一台一修苹果机竟将迅维笔记本组全部撂倒

楼主(2019-11-04):
震惊!一台一修苹果机竟将迅维笔记本组全部撂倒

       大家好,我是迅维实地笔记本科目2019年4月的学员,目前在迅维维修部工作
       最近接到一个客户的苹果笔记本,A1370,是个一修机,就是这个机器,把迅维笔记本组全给撂倒了(包括我在内维修部的两位,船长,月饼,阿林,这个阵容也算是豪华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是怎么一个难修的故障吧。
拿到机器后,首先看一下故障说明:不开机。嗯,很简单的三个字,接下来上电,看一下电流的情况

可以看到电流上到0.15就不动了,对于这款笔记本来说电流低了点,应该是有电压还没有出来,有了这么一个方向后,接下来就拆机吧。
        在褪下其青涩的外衣后,它便赤裸裸的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便急不可耐的观察起了它的身体,欸嘿,发现有一个电容发霉了,顿时心中一阵窃喜,看来这次是要秒杀了

        迅速将其清理干净,焊盘处理好,同时观察出这个电容是旁边的电源芯片所使用的,为了防止是自举电容,测量两个焊盘对地值,发现一端接地,是个滤波电容,不补问题也不大,但是这个电容离芯片这么近,为了稳点,还是补一个上去吧,便随手从料板上摘了一颗差不多大小的电容补了上去。
        接下来,再次上电,故障依旧,还是上电到0.15就不动了,看来秒杀是不可能秒杀了,还是一步步的查条件吧,打开图纸和点位,找到刚刚那个发霉的电容

可以看到是内存供电芯片的REFIN脚的滤波电容,也就是用来设定输出电压的。再次上电,测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无输出,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内存供电这块。
        这个供电芯片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没有内存主供电的输出,我们就要查芯片的供电,开启,电压设定。测量结果供电(5V),开启(3.3V),电压设定脚(1.5v)以上测量结果均是正常值,那么芯片应该已经工作了,用示波器测量上管的G极,发现有几下波形

测量下管G极,5V波形跳变几下后成为持续的5V高电平

很典型的芯片保护状态,这时候就要重点测量反馈脚了,但是经过测量,电压反馈脚到电感也是通的,没有断路的情况,电压反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测量一下是不是因为滤波不良引起的芯片保护,测量电感前端,有几下8v波形

正常,电感后端却一点波形都没有,?这是什么奇怪的情况,难道大电感坏了,我入行了半年,还没有遇到过或者听说过一例大电感损坏的情况,万用表测量电感也是通的,电感的问题应该不大,还是再查查芯片吧。
把刚刚没查的和输出有关的脚位再查一下(MODE脚,TRIP脚),这两个脚是通过下拉电阻接地的,将这两个电阻卸下,测量其阻值没有发现异常。看来这两个脚也没有什么问题。改查的也都查了,没有发现问题,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了。果断找到一模一样的料板,芯片换上,满怀信心的上电,结果还是原故障,顿时就懵了,这样一个简单的PWM电路,也没什么条件了啊。这时就乱了方寸,开始没头绪的乱换件,换了上下管,电感,故障还是依旧。没办法,只能发动维修界的绝世秘籍了,“换人”,首先是找到我们维修部的大师傅,一起探讨了一会儿也是没有什么头绪。大师傅over。
好在我们迅维人才济济,又找到船长,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思路,船长不亏是船长,瞬间就提供了很棒的思路,首先判断出这肯定是保护了,而这个电路的设计是电压通过芯片的反馈脚来检测,电流通过检流电阻将信号发到另一个独立的芯片来检流,

按照电路分析,在芯片保护时,开启并没有掉,而检流芯片并没有别的手段可以让芯片保护,所以应该不是检测到过流,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让我先把检流电阻直连试一下,试过后,故障依旧,因为芯片的电压反馈检测点在检流电阻之后,摘掉检流电阻,让芯片得不到反馈,一般会导致芯片欠压保护,试着再次上电测量上下管g极的波形,看看又没有变化。
        测量结束后,果然有了发现,上管的波形还比不拆之前更加长了拆检流电阻后的上管G极

拆检流后的下管g极

拆检流电感前端

拆检流电感后端

         从上面的波形可以看的出来,自举是没有问题的,上下管的导通也是没有问题的,由于滤波电容都在检流电阻的后端,所以电感后端这个波形也是正常的,既然欠压保护时的波形是这样的,那么芯片应该是进入了过压保护的状态,但是在补上检流电阻恢复好电路之后,电感后端一点电压都检测不到,更不要说是过压了,一时间又陷入了困境,加上船长要上课,就只能搁置了下来,船长,over。
        不过船长在最后又提供了一个骚操作,外接一个内存供电出来看能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能正常工作,那肯定是前级的问题,死命修就完事儿了。拆掉供电芯片,上下管,飞好线,外接1.5v

这次上电电流跑到了0.7A,已经有了平台复位,但是由于没有VTT供电,没有过内存。但是这是难不倒我的,用1.5v串联分压分出来一个0.75V接到主板上,再次上电,结果因为电阻选的大了点,0.75v带不起负载,还是档内存,但是到了这里,基本可以判断后极没有问题了,问题还是出在前级。
        过了一会儿,饼哥听说了这个消息,不可置信的说“不会吧,一个供电这么难修?”,随后我们便有幸的看到了饼哥亲自操刀修机。饼哥一上来就将内存供电芯片拆了下来,一个个引脚的测量是否有断线的异常情况,20个引脚测量完,并没有发现异常, MODE和TRIP的下拉电阻也测量了阻值,阻值也在正常范围内,装上芯片,上电测量供电、开启、、REFIN的电压波形完全正常,测量上管G极、下管G极、电感前端的波形,也得出了是保护了的结论,但是为什么保护了还是不清楚,更换了一个全新的供电芯片上去也是一切照常,同时双通道对比保护瞬间5V供电和开启开启信号的情况,供电和开启纹丝不动,当然结果也是没有什么发现,此时饼哥已经查了一个小时,由于饼哥还有要务缠身,同时为了整理一下思路,就先离开了,饼哥,over。
        再后来,阿林老师听说了这样的情况,也跑过来看了看,把上面的条件又测了一遍,当然也是没有发现异常,后来又提出了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测量芯片所有信号在保护时的动作,阿林老师也是个大忙人,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耗,不一会儿也离开了,阿林老师,OVER,此时修这个板子也已经修了多半天,思路也已经十分混乱,于是决定放空一下大脑,先将这个板子放下,明天再看它。
至此,迅维笔记本技术组,已经全体暂告OVER。

各位看官,你们也来发表下思路吧
~~~~~~~~~~~~~~~~~~~~~~~~直播课分享之后马上更新本帖~~~~~~~~~~~~~~~~~~~~~~~~~~
迅维电脑维修技术总群每月2次固定直播课
有兴趣的可以扫码进群
QQ群:116400199
每月2次直播分享电脑维修技术,进群还可以下载往期课程的所有录像
入群费19.9哦(防发广告的进入,给机会留给真正有需要学习交流的)
插入广告一会儿
有笔记本和手机维修的,可以与我们联系。
http://sz.xw360.com可以自助查询手机维修报价,笔记本维修可以与客服联系咨询报价
迅维快修官网:http://www.xw360.com/
迅维快修京东店:https://xw360.jd.com/
迅维快修淘宝店:https://xwkx.taobao.com
如果要学习维修技能,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或者直接与客服美女QQ/微信联系:1727176051
手机实地培训:
http://ld.xinxunwei.com/index/index/ip.html
手机远程培训:
http://ld.xinxunwei.com/index/index/sjll.html
电脑实地培训:
http://ld.xinxunwei.com/index/pcindex/pcsd.html
电脑远程培训:
http://ld.xinxunwei.com/index/pcindex/pcyc.html

~~~~~~~~~~~~~~~~~~~~~广告之后继续更新~~~~~~~~~~~~~~~~~~~~~~~
第二天,又拿起了这个主板,开始双通道对比芯片的各个电压,信号。在测量到REFIN和主供电开启信号时,发现了端倪

通道一是REFIN(输出电压设定),通道二是开启。
可以看到,芯片的开启已经到了,但是电压设定还没有升到顶端,顿时一切都解释的清楚了,,应该是最开始补的那个电容容量太大了,导致电压设定脚产生了延时,开启已经到了,电压设定还没有起来,芯片工作时要对比电压设定脚的电压和反馈脚的电压,因为此时电压设定脚还没有起来,所以对比时肯定是只要上管g极一有动作,芯片就判断过压,从而保护,关掉输出。为了验证这个猜想,又对比了上管G极和电压设定脚
可以看到上管动作时,电压设定脚基本为0,这样芯片肯定是会认为过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下管G极持续5V了。
赶紧拆下补上的电容,测量了一下容量
图纸上设定的是0.01uf,而我却顺手上了一个1.22uf的电容,大了一百多倍,导致了电压设定的延时,引起了故障。
       找到一个和图纸一样的电容
更换上,上电,电流唰唰的就上去了,看来已经正常了,再次对比正常后的电压设定脚和开启
通道一电压设定,通道二开启,可以看到电压设定先正常,开启后正常
对比电压设定脚与上管g极
也可以看出上管g极动作时,电压设定已经达到了正常的1.5v,至此,维修已经结束,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这个事件总结下来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跳进去爬了一天才爬出来。这么看来,电容不能乱补啊,但是某些线性的滤波电容不补又不行,所以下次最好还是打开图纸瞄一眼再决定。
       最后,再附上这个玩弄了我一整天的电容

月饼补充个最后总结:
打个比方很好理解----高铁已经发车了,才发现有个旅客还在装行李,导致紧急停车。各位老师都仔细检查了轮子、轨道、座位、动力系统等,就是没去检查这个在车尾偷偷装行李的旅客。本来允许带的行李是10KG,结果这家伙带了2T,装载了半小时还没装完导致的事故
分享个11号晚直播的截图

 会员1216380300鑫豆2024-7-15 15:24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5-28 10:24
 会员1135020300鑫豆2024-4-19 21:51
 会员1190835300鑫豆2024-1-7 01:00
 会员244124300鑫豆2023-11-24 18:48

网友:
搁这写无字天书呢

网友(点评):
更新了。xiongdai

网友:
将内容发出来看看,看看是什么问题,都将迅维的大神们都摞倒了,不相信这是真的?

网友(点评):
我也从这个案例学习到了东西

网友:
标题党举报你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点评):
被他修好了

网友A:
这个故障,虽然我们全体over,但还是挺开心的,我也学到了东西!
很好的故障,给我上了一课,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的问题
大家踊跃发言,是哪里问题?
为什么?重点是为什么?

已更新。

网友:
震惊,终于得见庐山真面目。

网友:
我见过MOS管不良导致不出供电的,也是可以正常导通,有时候甚至可以亮机一整天,你看看是不是MOS管不良

网友B:
腐蚀还是要围绕腐蚀位置来修,怀疑换的那个电容规格参数不符,或者芯片周围还有腐蚀断线包括芯片地和共地.

网友(点评):
C7316在芯片应用中来说是个精密的电容,0.01UF,误差值10%.再看前面分压电阻阻值可不小. 怼个容量大的电容上去后,形成了RC延时,弱电流的VREF分压对电容充电,造成S5到来,REFIN还没达到正常值.

网友:
坐等结果   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电容能随便代换么。。。 随手拆一个补上去,可不把老司机给整翻车咯 所以本来的秒杀故障变成人为故障了

网友:
  是个难题,好像思路跑偏了

网友:
没完呢,等他们有空了就分分钟秒杀了

网友:
各种奇葩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最后还是那个发霉的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没换对,我认为

网友:
坐等结果  学习中!

网友:
大电感坏的我见过

网友:
都是老司机飙车,实习油门当刹车踩的,作为菜鸟表示刚想踩油门结果踩了刹车的在原地观望吃瓜

网友:
有时候觉得理论学的太多,会涨知识。但是,总有那么些主板会给你上一课

期待揭秘

网友:
换板啊
等什么

网友:
哇,吊人胃口,又不给吃的。。。

网友C:
看第一句话 就知道是谁了,你知道我吗?来猜猜。。。

网友:
腐蚀断线了,这种问题都研究好久,没空研究技术了,先捞钱去了

网友:
心急火燎,还要到11号!!!!

网友:
估计是来踢馆的,明天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第一句话 就知道是谁了,你知道我吗?来猜猜。。。

哈哈,为了不泄露太多,已删除

网友D:
好像没看到测REFIN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那个电容问题吧,把自己带沟里去了。。。

网友E:
修过PGND脚断线的,同这个情况有点相似,楼主注意查一下VREF脚电压是不是正常的1.8V

网友:
为啥要选11,难道被马哥收买了

网友:
楼主发块苹果15年的12本子给你修,不认硬盘可以接吗?方便留个电话联系,18170022977这是我的电话。

网友:
我只看那发霉的电容边上两个电阻其中一个肯定有问题,另外你换的电容必须是参数相同才行,因为VTT过载同样会保护。

网友:
腐烂的元件那块三根线用漆包线直接飞到芯片脚上去,因铜铂进水有时候阻会偏大很多

网友:
电容没换对

网友F:
我认为故障还是随手装了一个电容上去,电容容值不对导致奇葩故障现象,你随手装上的可能都是1UF或别的容值,请仔细看下图,是22UF的,你装上的电容容值小了太多,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最后分析,因为你这随手装的一颗电容,难倒了一群技术汉。

网友:
我猜想还是发霉电容这里的问题,老司机们也有翻车的时候,这贴写的吊胃口啊

网友:
说倒底还是那发霉电容更换不当,或周边有发霉电阻检查不妥,埋了地雷让一群技术汉不小心踩上了,不但把自己绕进去了,也顺带捎上了老师们,你小子坏

网友(点评):
很好的故障,给我上了一课,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的问题

网友:
上个厕所打开APP就看到此头条,这胃口吊的好!

网友:
太多的维修经历证明,维修进水腐蚀的机器一定要检查仔细,更换器件原则上原参数替换,更要注意腐蚀位置有没有断线或短路等现像,有些外观可能看不出来,但实际工作时已变的很不稳定的零件经常埋坑给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看到测REFIN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电压正常,波形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PGND脚断线的,同这个情况有点相似,楼主注意查一下VREF脚电压是不是正常的1.8V

电压很正常,波形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故障还是随手装了一个电容上去,电容容值不对导致奇葩故障现象,你随手装上的可能都是1UF或别的容值 ...

分析,错了。

网友:
看见你们一个二个分析头头是道,我思路都没有,等待你们公布答案

网友:
这如果是个完整的帖子 大家就当开玩笑了   如果就这样吊胃口的  那让任何一个外行看到  一传十十传百  这名声可咋整

网友:
能有这么一群师生关系,维修界不白来一次!

网友:
11号挺久的。要耐心等待

网友:
我也觉得是换的电容不对,芯片检测到VTT不对保护了。

网友(点评):
进群学习下,你会知道为什么

网友:
耐心等到双十一,不去淘宝来迅维。

网友:
会是大电感问题吗? 万用表只能测量通不通, 电感还有电感量的,   我换过电感坏的也有几十个了,  测量通, 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点评):
也不是。换过了

网友:
为啥要11号啊     不得急死

网友(点评):
公开课是每月11 26。电脑的

网友:
我估计是电容换的不对。。。。。。。

网友:
我猜是MOS管坏了,软击穿,遇见过几次了。要不就是输出电容有问题,这个也遇见过

网友:
猜还是腐蚀引起的问题

网友:
猜想还是发霉电容这里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腐蚀的地方出问题,芯片引脚断线不良

网友:
杨班长,半年太牛了

网友:
我看应该是发霉的电容边上的电阻问题吧。

网友:
看这段文字
ThePGOOD start-up delay is 2.5 ms after S5 is asserted to high. Note that the time constant which is composed ofthe REFIN capacitor and a resistor divider needs to be short enough to reach the target value before PGOODcomparator enabled
手册里明确说明电阻和电容组成的............延时...........,所以...............自行理会吧。

网友:
进水机断线可能性最大

网友:
本来的秒杀故障变成人为故障了

网友:
REFIN相连的小元件是不是有地方断线了?

网友G:
  为什么不把    原因  发论坛里   还 发 群里       没个人都 这样吊人胃口 的话   。论坛 就 基本废了 有违背 论坛的宗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把    原因  发论坛里   还 发 群里       没个人都 这样吊人胃口 的话   。论坛 就 基本废了 有违背 论坛的宗旨吧!~~~~~

不是说了嘛,11号群内公布,12号更新,因为此故障确实平时不会引起注意,所以叫大家先发言猜猜看的。个人认为算是变相的活跃气氛吧。

网友:
坐等结果   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严格来说这已经是二修机了,是楼主一修时制造的人为故障

网友:
还是楼主厉害本来可以秒杀的故障,硬是让楼主考倒了众大师

网友:
都是老司机飙车,实习油门当刹车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还是要围绕腐蚀位置来修,怀疑换的那个电容规格参数不符,或者芯片周围还有腐蚀断线包括芯片地和共地.

我都没敢把原理框图发出来,你小子点评的那么直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还是要围绕腐蚀位置来修,怀疑换的那个电容规格参数不符,或者芯片周围还有腐蚀断线包括芯片地和共地.

迅芯经常看到你帮别人分析解答问题 有可能是这电容

网友:
大电感坏的,线圈间短路了

网友:
跟电容应该没关系,应该还是其他问题,有的时候,明显故障的,要么就是他,如果搞个半天还是修不出来,那就赶紧换思路了,不要往里面搞,思维跳出来,查其他的原因

网友:
把那个电容拆了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睡不着,说是那是那电容问题,那太小看我们的四大高手了,腐蚀一般都是重点检查的地方,就是容易忽略的电感问题,电感短路了。理论不行 具体原理 还得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点评):
一修大师不说他干过什么

网友:
我也好奇!!!!!   等公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还是要围绕腐蚀位置来修,怀疑换的那个电容规格参数不符,或者芯片周围还有腐蚀断线包括芯片地和共地.

看你们解释的头头是道 ,佩服佩服。。。。。。。。。。。。。。。。高手

网友:
首先看REFIN脚是R7315和R7316分压而得 如果只是这样,那何必在R7316上再并一个电容呢,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不是随便放的,它是起到关键作用的。

网友:
你个糟老头坏的很,干翻了维修部,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网友H:
迅维培训出来的人才,技术都是杠杠的。

网友:
精华不是吹出来 的,确实是一下一下修出来的。

网友:
进QQ群要QQ钱包,我没有呢,直接给钱行不

网友(点评):
微信我164012521

网友:
苹果修的太少,晚上见识下,PWM的古怪事情太多,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就是他自己挖的坑(┬_┬)

网友F:
还说分析错了,我说的可能是1UF或别的容值,我分析为装的容值可能小了,电容容值小,充电时间短一些,和设定的时间不对,提前就工作了,导致保护,结果他装的容值太大,电容容值大,充电时间长一些,和设定的时间不对,延后工作,导致保护,奇葩问题,就是因为随手装的一颗电容不对,搞的事情,难倒了一群技术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说分析错了,我说的可能是1UF或别的容值,我分析为装的容值可能小了,电容容值小,充电时间短一些,和 ...

我说的是分析,错了
不是说电容错了

网友:
我来个最后总结:
打个比方很好理解----高铁已经发车了,才发现有个旅客还在装行李,导致紧急停车。各位老师都仔细检查了轮子、轨道、座位、动力系统等,就是没去检查这个在车尾偷偷装行李的旅客。本来允许带的行李是10KG,结果这家伙带了2T,装载了半小时还没装完导致的事故

网友:
电容容值挽大了,REF IN延迟,芯片自身工作条件没同步满足,导致刹车(保护),0.1uf也敢乱挽,这是低级错误要打屁屁呀

网友I:
更新呢?怎么问题都没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更新呢?怎么问题都没看到

帖子中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迅维培训出来的人才,技术都是杠杠的。

实地欢迎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中写的很清楚了

原来是一个贴片电容

看来不能乱补,对于滤波电容小的可以踢掉,大的必须补,耦合电容更是要必须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看到测REFIN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电压正常的!怎么可能遗漏

网友:
这个问题以后注意啦,认真仔细检查。

网友:
腐蚀还是要围绕腐蚀位置来修,怀疑换的那个电容规格参数不符

网友:
RC 振荡                         延时

网友:
本贴赚了不少钱了吧

网友:
关键是修理的时候不严谨!  我换元件都是找料板,然后找料板图纸对照换。而且我很少去使用代用的元件!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一个显示屏的背光电路上有个电容短路了,本来不装也没啥事的,结果我也是随便补了一颗上去,导致一把亮度调低点就黑屏背光不亮,把亮度调高点又正常了。我都以为是升压芯片的问题了,最后想到可能补的电容上去有问题,最后把它拆了,结果一下子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来说的有道理,我也是习惯原型号代换,这贴子中的楼主没注意到这是个不接地的电容,一般处理不接地的电 ...

楼主换的是个接地的延时电容。

网友:
有修到过内存电压低,内存VTT低的,最后发现是转给CPU供电的内存电压没有过去,修了两了小时哎

网友:
引用 网友K:
ios客户端怎么支付?点立即支付没有反应啊

你好,你的ios是什么版本?加一下我QQ帮你看一下吧:1132084894

网友:
5毛钱 钓胃口

网友:
哦,GND_DDRREG_SGND,对的是接地,在这里也是延时电容,其实此电容可拿掉不装的,装了只是增加了一点点稳定性,数据手册中有描述。

网友:
这个坑有点大啊!

网友:
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
我这边  几百年也接不到一个苹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虽然我们全体over,但还是挺开心的,我也学到了东西!
很好的故障,给我上了一课,这是以前从来 ...

  我认为根本不是保护 ,第一图和第二图明显能说明问题 ,1,第一张故障波型图,25US时基竟然看不见开关脉充,说明上管并不可能导通。从图上来看一个周期有大概125US左右(并不稳定)。口算一下,大概也就是8KHZ左右,远低于开关电源正常工作的几在KHZ。我认为这样的波型前提下电感上不会产生充电电流,后级也不会有电压建立,所以我认为谈 不上保护 。。。。。

从开关电源内部工作原理来看开关脉充的产生是由REFIN基准输入与内部振的三角波相重叠通过比较器切出矩形脉充。通过返馈电路来调切REFIN内部基线的上下来完成脉宽调制。我认为基本原因应该还是REFIN过低没有与内部三角波重叠,所以没有肪冲输出。。。个人愚见,也并没有否认各大神的意思,完全是出于技术探讨

网友(点评):
下管G机持续5v,不是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根本不是保护 ,第一图和第二图明显能说明问题 ,1,第一张故障波型图,25US时基竟然看不见开关 ...

高人!专业讲解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高人!专业讲解学习了

饼哥,你才是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L:
饼哥,你才是大神。。。

我不是电子专业的,很多知识都是靠实践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电子专业的,很多知识都是靠实践来理解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好牛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还是要围绕腐蚀位置来修,怀疑换的那个电容规格参数不符,或者芯片周围还有腐蚀断线包括芯片地和共地.

分析得有道理,我看了芯片的PDF,refin在s5之后400us内就要建立了,应该是换了一个大电容上去造成rc延时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我们简直望尘莫及啊

网友:
电容一般拆相对应的地方的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来说的有道理,我也是习惯原型号代换,这贴子中的楼主没注意到这是个不接地的电容,一般处理不接地的电 ...

所以,有的电容不知道具体参数我宁可不装,也不会去乱代换的! 要是觉得重要的换件也是找图纸看参数,找料板也找图纸去找对应的元件来替换,不是随便找个差不多大的电容就行,因为以前换个一个电容,上电就炸的事情后,不随便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是的。压根就没想到这儿,一般有电压就行。谁知道芯片还分先后顺序
所以,学习了

估计不装这个电容,不延时反而好用呢,就像有些板的RTCRST#的电容不装一样用一个道理!有的时候修ping电路的控制管不装会白屏的时候我会自己装个电阻和电容延时,延时时间也就大概2秒钟!  都是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估计不装这个电容,不延时反而好用呢,就像有些板的RTCRST#的电容不装一样用一个道理!有的时候修ping电 ...

不装就可以

网友:
来自: 浙江温州 来自 浙江温州
}{{{{{pppppp9098i7u6yerrweeeeeeeweeeesdasssszx我`32309之之[程序设计言白禾禾禾人月白白立水立水水立水水axssssssssssssdccccccccccccfvvbgggggggggggggggggg ghhhhhhhhhhhhhhhhhh}}}}}}}|||||||||||||||||||||||||||||||}||||||||||||||| |

网友(2020-02-18):
来自: 山东潍坊 来自 山东潍坊
我瞎捣乱总结一下这个情况: 第一根据贴子证明迅维维修组实力很强,虽然遇到点困难,最后故障分析很到位! 问题是这个维修思络出了点问题,只要是对地的小电容一般情况一下,我都是先不装测一下机器情况,这样一是省点事,再就是对后面分析问题有好处,不管不装的情况下机器是好了还是不好,都会把这个小电容补上去,如果是亮了,再补上小电容又出问题,就知道是补的电容问题不会把自己思路搞乱了,亮了也要补是怕留下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