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A-G132P原厂

楼主(2019-11-04):
原厂LA-G132P REV2.0.rar

网友A(2021-04-22):
解压不出来文件有问题。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压不出来文件有问题。大家不要下载

不会换个解压软件吗

网友:
微软自带的是解压不出来,换好压就可以解压出来,误会兄弟了,可以解压

网友(2021-09-03):
好用  秒亮

网友B(2022-08-14):
我的两台灰屏  有大神维修过此问题吗  键盘可控  显卡电压都正常  难不成都显卡坏了

网友C(2022-11-03):
1.0版本的通不通用

网友(2023-03-09):
0.3的版本能用吗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C:
1.0版本的通不通用

1.0版本的可以用 ~開機快

网友(2023-12-24):
谢谢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台灰屏  有大神维修过此问题吗  键盘可控  显卡电压都正常  难不成都显卡坏了

灰屏的修好没  我也遇到一台灰屏  外接HDMI也是无字符  内屏也是无字符  背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