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判断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9-11-04):
一个同轴长焦摄像头,客户说要12000多。同轴信号线直接便携式显示器,经查驱动板与4.3寸倒车显示器一个样,有时开机会快速闪几下就黑屏,电源供电正常,屏供电5v很不稳定,断开屏线测5v是0---5---0---5跳动,有经验到帮分析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线都断开了那就是驱动板不好了

网友:
有点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估计都是驱动板问题,换板是试试看吧

网友:
断开屏线测5v跳动,这不是很明显吗,

网友:
你说的是vcc的电压波动吗  如果是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应该重点检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