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手机刷机意外断电导致无法激活进系统维修

楼主(2019-11-04):
【故障现象】:用户描述刷机过程中没电关机了,重新刷机一直卡在百分之十九。

【维修思路】:此机在实际维修中因为客户描述走了弯路,一般只能用作参考。系统升级断电之后出现的故障,既然刷机之前可以正常使用,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首先分析有可能是刷机过程中意外断电导致CPU底层数据出错。

【维修过程】:拆下硬盘重写底层,上电刷机发现故障依旧,并不是底层数据的问题,硬盘可以正常读取,并且之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硬盘损坏的几率不大。

会导致爱思助手刷机不过百分之十九的一般有硬盘、CPU、逻辑码片、CPU供电电感这几个地方。拆下硬盘打底部焊盘对地值也无异常,暂时排除CPU问题的可能性,怀疑刷机断电导致逻辑码片内部出错损坏,尝试更换逻辑码片,再次刷机故障依旧。

这回有点头大了,总不能是CPU周围的电感有问题导致的吧?7P的CPU供电电感容易摔过之后虚焊导致小电流不开机,但是这台7P不是摔出来的故障,而且也不是小电流不开机,难道是CPU虚焊了?

尝试用手压住CPU再次刷机,发现居然可以正常刷机了,成功进系统激活,但是关机重启之后又卡白苹果界面,刷机依然不过百分之十九,打开鑫智造看一下图纸吧!

框图中有四组供电,分别是电源自己给自己的1.25V供电、集显的显存供电、集显供电和CPU供电。既然按住CPU可以正常刷机成功,说明CPU或者CPU周围的某个元件有虚焊导致刷机报错,依然本着先易后难的维修思路,先更换电感吧!

换掉L1804故障依旧,接着更换L1801,轻轻一刮胶电感就松动了,说明很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换掉之后上电刷机发现正常了,成功激活进系统,关机再开机也不会卡白苹果,测试各项功能也无异常。L1801是GPU显存的供电电感,估计是刷机到百分之十九的时候得不到GPU的显存供电导致的报错。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CPU供电的电感脚位都是在下面的,如何能够在不拆的情况下精准断定哪路电感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