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反复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9-11-04):
主板型号:GA-H61M-DS2 REV:2.2故障现象:上电掉电,循环掉电,无法开机
处理过程:测量纽扣电池电压正常,对调B M BIOS后,问题依旧。拔掉12V 4Pin供电,还是掉电。那就按时序检测供电。内存供电正常1.5V左右,VCC1_O5PCH供电正常1.05V。测量到Q24的D级3.3V,发现问题S级为2.3V,此电压为VCC1_8PCH,正常电压为1.8V,所以测量偏高。Q24的G级由U3A LM358控制,通过1脚输出。U3A的第3脚VCC18_EN实测2.2V左右,其正常电压1.8V左右,是由2_5LEVEL通过R220和R221分压产生。测量R220阻值变小,直接把R220和R221更换,再次测量VCC1_8PCH电压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 ,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现在的板子电阻越做越小,不是漏电就是开路。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干起来就快得多了

网友:
内容写得不错。

网友:
楼主好坏的哦,都不拍照看看那个位置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中。。。。

网友:
内容写得不错,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修过同样的板子,故障也是反复重启,刷BIOS搞定,此板上一个BIOS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技嘉H61 B75掉电问题。要是供电的问题。都是很好修理的。

网友:
做得好
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通病就不多说些什么了,基本都是822电阻变值。但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无论是华硕的822排阻或者是技嘉的822电阻都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厉害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A:
思路清晰,底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底子不错...

谢谢加分,还在学习中,学习能力还比较差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 也有一块

网友:
典型的运放加MOS管电路,看来楼主的电子基础扎实。

网友:
这个思路流畅清晰 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