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因特尔版本无基带求助

楼主(2019-11-04):
客户拿过来接表漏电,无基带,现在漏电修好了功放问题。还是没有基带,然后两个中频都换了,基带电源野重做了,还是不行,基带电源旁边的电容都有电源,请问要怎么搞,呜呜呜。

网友A:
再换个基带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基带电源试试

换了,不行。唉,心累

网友B:
7代的话如果不好修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
换了,不行。唉,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7代的话如果不好修就直接换板吧

拿给同行了,哎哎哎

网友C:
七代基本基带坏了

网友:
有上有一块7带高通也没有基带 ,还躺着的

网友:
晶振换了吗?修好后公布下结果,

网友D:
重植基带cpu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植基带cpu呀

重做了,还是不行,而且待机还耗电,估计是坏了基带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代基本基带坏了

放弃了,重做基带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