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LE,换SSD出错(SSD坏的,已解决)

楼主(2019-11-04):
第一次遇到,老电脑硬盘坏了客户要求换SATA接口SSD,唉,换上就fatal error,IDE、AHCI都fatal error;换回机械硬盘也fatal error,要取下硬盘,把COMS清除再上机械硬盘才认。最后客户用480G新SSD换了我旧500G机械硬盘。SSD坏的,已向京东申请换货成功。

网友:
用机械盘换来个固态盘,你赚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是再换一个机械盘来试,如果都正常,那只能说是板子对这固态不兼容了,刷BIOS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