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581P没有公共点、不触发-----万恶船长,毁我主板

楼主(2019-11-04):
主板QAQ10 LA-8581P--新手上路,老手闪开,见解拙略,如有不当,多谢指教

先观查,话说我以为这是张料板,到我手里已经面目全非。

问题如下

1、  先观察,桥晶振焊盘已经脱落,只露出一点点铜片;(PS:心情凉了一半,船长莫不是给我搞了张料板让我修)

2、隔离管(1)被人怼了一坨锡在那里(图片这里是我修好后的)

3、晶振旁边有一个位置好为D12的二极管焊盘脱落,这是要考验我的焊工啊。

先测测对地值:管他好不好,先测一测。还好还好,都正常。

解决问题1

通电:没有待机,可以触发!

前面已经通过观察,没有隔离管怎么可能产生公共点,但是没有找到同型号的料板,灵机一动,通过图纸确认隔离管型号,然后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同型号隔离管。很幸运,电池的隔离管跟适配器隔离管的型号一样,我就把电池的隔离管搬到适配器隔离管,搞定!

通电,示波器测量公共点19V成功产生,成功解决一个问题。

解决问题2

桥晶振的焊盘挂掉了,连铜皮都看不到了,看图纸确认型号,周末去华强北淘了同型号谐振电容和32.768的晶振。这三个兄弟一定要一起换。32.768晶振都差不多的,用这个代替吧,焊盘既然已经坏掉了,我就直接把晶振的两个脚,焊在了电容的金属皮上,搞定,给客户千万不要这么搞,完全是对付事情。确认中间没有短接,插上适配器,波形正常,晶振起振。

解决问题3

D12焊盘脱落,一点铜皮也没有留下,通过电路图,反推,发现D12的正极与旁边的电阻串联,但是D12的负极焊盘脱落,旁边铜线比较密集,我担心刮坏其他的铜皮,所以只能从别处飞过来一条线,通过电路图反推,追踪ACIN,找到一个片选芯片1脚与ACIN相连,直接飞线到D12的负极,用万用表打值,没有断路,已经正常,问题3搞定。

至此,通过观察的问题已经解决,插电,待机正常,公共点正常,3V5V正常,可以触发(没有晶振貌似不会触发,老板估计是这样),但是电压爬到。0.07掉下去了,正在一筹莫展,船长从我背后走过去,看到我焊的晶振,这是什么东西,然后、然后,把我晶振的焊盘连带谐振电容连根拔起,然后,船长嘻嘻哈哈的走了,就这么走了。。。。。

在我强烈的要求下,船长给我换了主板,万恶的船长啊,毁我主板。。。

网友A:
这不怪我哈 ,是你焊接太难看了:daxiao:一碰就掉了:tiaopi:

网友B:
焊成这样。。。船长还跟你嘻嘻哈哈。。。。???
你等着,我这就过去,狠狠一顿,这是刚拿烙铁的水平啊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干起来就快得多了

网友:
实地的LZ57都修完了吗?

网友C:
正在一筹莫展,船长从我背后走过去,看到我焊的晶振,这是什么东西,然后、然后,把我晶振的焊盘连带谐振电容连根拔起,然后,船长嘻嘻哈哈的走了,就这么走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尽力了

网友D:
挺有意思的学员,隔离管不用找一样的,基本可以通代,随便拆;晶振不用去华强北,料板一样32K就行,或淘宝
,通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有意思的学员,隔离管不用找一样的,基本可以通代,随便拆;晶振不用去华强北,料板一样32K就行,或淘宝
...

资源有限,充分利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一筹莫展,船长从我背后走过去,看到我焊的晶振,这是什么东西,然后、然后,把我晶振的焊盘连带谐振电 ...

嘻嘻哈哈的,老气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成这样。。。船长还跟你嘻嘻哈哈。。。。???
你等着,我这就过去,狠狠一顿,这是刚拿烙 ...

确实太丑了,哈哈~继续努力

网友:
谁是船长?

网友:
出来修机器,看到这种主板估计修得心都没了。。

网友:
没被打就算好的了,你小子还好意思抖出来,晶振焊成这样人才,好歹你固定下,让船长一下子扯不下来才是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怪我哈 ,是你焊接太难看了:daxiao:一碰就掉了:tiaopi:

确实稀烂啊

网友E:
问郑智化,他唱过一首 水手,那里面有船长。

网友:
学校都是一样的,记得十年前我们都是买通货回来修的。。。。料板没什么好修的,打击自信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郑智化,他唱过一首 水手,那里面有船长。

哪里都能看到你逼逼马老板

网友:
这焊工真没得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都能看到你逼逼马老板

大湿,不忙啊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然后、然后,把我晶振的焊盘连带谐振电容连根拔起,然后,船长嘻嘻哈哈的走了,就这么走了。这个是重点,哈哈哈哈船长太可爱了

网友:
N多人摸过的板子,还有好,这样才能练出技术

网友:
你让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