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威6-14ikb 窄边框换屏图解

楼主(2019-11-04):
联想威6-14ikb

窄边框屏幕,键盘上有个核桃,客户木注意,直接合上
就成这了,惨不忍睹

开拆

四周无螺钉,用撬刀把边框撬开

取屏幕时,走了弯路。
百度搜不到任何拆解资料。
用撬刀费力也弄不开,屏幕应该是用双面胶贴在后壳上面的。
我用风枪 加到350度,把A壳吹热了,把屏幕揭开了一个倾斜角。

看到了屏幕背面的双面胶,一共2条。
才知道,这个跟手机电池的双面胶贴法一模一样的。
取下来极其简单。

屏幕上面有2个双面胶的提手,暴力抽出来,
屏幕轻松取下。
取过手机电池的同学,一看便知。

这2根双面胶布不要扔,问了卖屏幕的,也没有这个双面胶。
我这里也没有3M胶带。等屏幕回来,还用这个胶带粘上。

把屏幕型号拍给淘宝卖家,定了一块屏幕。

这个本子,电池是内置的,螺钉还是6角星的。
我也懒得拆,直接关机带电换的屏。也没啥问题。

新屏幕,把那2根双面胶还敷上去。凑合用。
如果感觉不放心,可以再沾点泡沫胶。

试机正常,扣上边框。完工。

不需要拆装一颗螺丝。全是塑料卡口。
大胆暴力拆装。

网友:
这个很好拆的

网友:
这个确实很好拆。但是你们都不说。
第一次拆这玩意,肯定走弯路。
想起了一则案例:
当年路长全给公牛插座设计的广告文案,
就简单粗暴的照着国家对插线板的强制要求念了一遍:
5K次插拔,青铜弹片,阻燃材料。
公牛就火了。
后来其他的插排厂家就说:这个设计,我们的插座也满足要求。
这是强制标准,最低的。
路长全回答的好:你们都知道,可你们不说,消费者就永远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