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 报 ACPI BIOS ERROR

楼主(2019-11-04):
进PE  进系统    进安装版U 盘都报此错误     BIOS 刷过了    BIOS里面无ACPI设置选项    有遇到些问题的的兄弟不?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6054-2-1.html   在论坛只找到一个讨论这个现象的贴子  但无结果

H55
估计是独显出问题,短开独显供电看看,或者CPU 坏了,这问题我遇见几次了,不是独显就是集成CPU 。

网友:
遇到过但是也没搞好,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cpu 的问题了

网友:
多半是独显电压没出,前天修到一台,独显供电芯片坏

网友:
结果就是换主板  CPU 导致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我修到位置是显卡和CPU之间走线空焊,加热CPU好了。

网友:
加热CPU试试

网友:
一般刷bios,有板载内存换颗粒,没有的话直接干cpu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这样问题,解决了还望楼主发帖,分享分享。

网友:
遇到过独显供电,或者cpu空焊的。

网友:
缺少供电,我遇到过一个DELL的    没拆机之前各种操作没解决。拆机之后有惊喜

网友:
放弃了   CPU 显卡  黑胶的   加焊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放弃了   无从下手

网友:
多数可能CPU问题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太高了,就一颗CPU,还真有可能是CPU影响的

网友:
就是CPU问题

网友:
CPU集显问题,换板吧。

网友:
直接干cpu就好了

网友:
风险和金钱共存,报好风险价

网友:
可能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