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华擎h61m-vg4开机需要

楼主(2019-11-04):
一张华擎h61m-vg4 开机需要等几个小时才正常

网友:
cpu供电波形

网友:
刷官方bios过后解决,但是出现了花屏,换一条内存条正常开机

网友:
花屏的样子

网友:
编程器是在tb上9块6买的可以直接刷华硕官方华擎官方bios不用去800头1000头

网友A:
VCORE旁边有几个电阻容易坏,测量一下电压看看,你没拍图片不好说在哪个方位。

网友:
顾客已经拿走了,其他没有搞,进入桌面可以了,其他没有管他,谢谢你上下管布局和华硕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ORE旁边有几个电阻容易坏,测量一下电压看看,你没拍图片不好说在哪个方位。

顾客已经拿走了,开机正常波形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