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3v上电掉电 在开又是一样

楼主(2019-11-04):
求助

网友:
查一下,看是不是缺少什么信号,,,

网友:
灰尘吹一下然后插供电,32.768,复位信号,等,打阻卡擦内存,等

网友:
检查cpu vtt电压

网友:
保护了,你总是要查下供电,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
技嘉先查电压检测脚 12V 5V  还有供电   信号

网友A:
查一下io的12v ,5v电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io的12v ,5v电压对不对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我的也一样,弄好了分享下给我

网友:
论坛很多这板子掉电的帖子,你可以先看看再发帖

网友:
检测电阻2V查一查,桥供电1.5V的1.05V的

网友:
IO检测CPU电压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