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T-D3P V3.0

楼主(2019-11-04):
  前两天接到一片技嘉M52LT-D3P 主板 故障开机能触发也能点亮 就是关不上机.

PWRBTSW到NCT3012S 第三脚 由第7脚输出KPS_OUT

KPS_OUT 控制7002场管D极 KPS_IN_IO 触发到IO 106脚

在IO 待机正常下从107 ATX_PSON到电源接口16脚 .这片板子开机常 ,就是关机不正常,点下触发直接重启了..但是有一点强制关机能正常关机, IO 也换了 还是老问题.就是不能软关机..

网友A:
就是说系统关不了机,而用按键可以关机,,,,,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那系统要换一个试试,,

如果按键也关机重启,那查唤醒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系统关不了机,而用按键可以关机,,,,,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那系统要换一个试试,,

不加硬盘也是.无法关机..进BIOS 里点开关也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硬盘也是.无法关机..进BIOS 里点开关也是重启...

进BIOS里,把网卡关了不用试试

网友:
感觉是BIOS设置问题,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如果是英伟达芯片按关机时序来修,先关复位再关htvdd_en...我昨天修到一块是梅捷的

网友:
BIOS设置是不是有一个掉电重启啊?

网友:
想起WIN98 你可以安全的关闭计算机了 然后直接拔掉插头

网友C:
BIOS刷了   网卡摘了   还是一样  干桥没商量     电能真正执行开机关机在桥  EC只是触发电压变化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了   网卡摘了   还是一样  干桥没商量     电能真正执行开机关机在桥  EC只是触发电压变化执行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了   网卡摘了   还是一样  干桥没商量     电能真正执行开机关机在桥  EC只是触发电压变化执行

好,我记下来了

网友(2020-03-10):
怀疑是BIOS设置问题,内部有通电就开机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