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L用电池开机闪屏

楼主(2019-11-04):
         华硕笔记本,版号是X555LD,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   电池充满电后,用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测试,电池放电到有67%的时候,开始闪屏,最后变成暗屏,暗屏时候字显示正常,当插上外接电源时候,显示就马上变成正常的了。。。。这时候测试,屏供电在7.35V,就在电压在7.35V时候屏幕开始黑屏,

网友:
你查查环境变量吧,只能提示你这个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通病 ,

网友:
不闪时,屏供电是多少

网友:
屏幕背光芯片故障,cm509a,换掉就好

网友:
屏幕问题引起的,升压芯片

网友:
换屏就好了。然后原机屏去别的机子也是可以用的。屏的问题。要换别的牌子的。修过很多了。

网友:
LED升压芯片不良  遇到一些

网友:
换一张屏试试 。。。。

网友:
屏的升压线路问题吧,昨天刚修一台同问题

网友:
换屏吧,通病,换了N块了,ASUS的恶心人通病

网友:
其实屏幕是好的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幕背光芯片故障

网友:
之碰到过换屏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就是这样,屏上面的IC不良,换芯片或换屏

网友:
正解换屏

网友:
换屏或者屏电路板升压芯片

网友:
屏幕 上面的升压Ic换一个就好了cm509a好像是这型号

网友:
非诚感谢,也有的说这个屏可以不用换,可以用在别的本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