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吋着机要几分钟有声音

楼主(2019-11-04):
型号LED 32E60
开着机时没声音,要等待几分钟才会有声音,
但机器煲热了,关机再开着会有声音,不用等
若是机器关了几小时冻了,再着机又会等几分钟才会有声音
试过使用耳机正常有声音,不用等几分钟
拆开机器,以为有不良,试加焊主板都不行
板号 5800-A8M29E-0040
图二中主板红圈是耳插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就是功放那里了,,特别是电容

网友A:
以前修一台康佳LED42F2200N电视,故障无声音,其它正常,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先检查声音部分,若你先检查声音部分,那你就中招了,我就浪费许多时间在这里,查来查去该换都换了,还是不出声音,奇怪了,最后是电源部分输出电压过低导致无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一台康佳LED42F2200N电视,故障无声音,其它正常,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先检查声音部分,若你先检查声音 ...

你好
机器不是没声音,着机要等大约5分钟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机器不是没声音,着机要等大约5分钟有声音

你可以采用加热法(使用热风枪或吹风机)加热怀疑部位,这种故障一般是某个元件不稳定导致此类现象(如:静音三级管、供电给音频电压电压不达标(过低),先确认是功放部分还是音频输出问题等等)

网友:
屏幕显示了?

网友:
显示正常
功放(TPA3121D2)芯片周围电路加焊都不行,都是着机几分钟后才有声音,试过用热风机吹热底板正常,若底板冻了着机又要几分钟才有声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C:
功放电源,静音控制,功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放电源,静音控制,功放芯片

谢谢
静音控制怎样查?

网友:
电容,,,虚焊,,,,,,主板过孔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