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572板号la-b702p,待机短路

楼主(2019-11-04):
公共点不短路,19v公共点被拉低到2.5-4.5跳变
强加19伏后电流0.17,待机3v芯片发烫,原机syx198b,和sy8208b通用,测量ldo不短路,下一步我该测哪里啊,求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
经过论坛老哥指点断开en2后不短了,

网友:
短路就直接烧鸡

网友:
漏电130毫安,怎么烧的出来啊

网友:
牛B  理论清晰

网友:
拆散热烧只要cpu不热就行

网友:
烧的过程中被店里同事调到19v,挂了两个芯片

网友:
这个板CPU桥供电容易短路,3V电池有个复合二极管,拆掉二极管 看还发烫不  裁掉不烫就是桥短路了

网友A:
拆掉pu401,公共点还拉低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pu401,公共点还拉低不?

拆掉3v待机芯片,就不短路了

网友:
外围电路

网友:
发烫可能后级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