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为啥我焊这种芯片要么小短路要么信号出不来呢

楼主(2019-11-04):
我师傅看着我看也没看出哪点不对头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焊出来一会儿0.05A,一会儿3.5V出不来。不知道哪点出的问题

网友A:
可能不是芯片问题呢                    或者说你风枪吹太久了

网友B:
正常的应该拿放大镜检查有无空焊,虚焊现象。焊接新的芯片,应在芯片四周先加锡上去,力求饱满,但不能加到芯片中间,防止芯片高跷导致空焊虚焊,焊接时,如果有必要,可以加助焊剂在印脚上面(不要加多了)信号不出,多半是因为有锡丝导致短路。应加锡上去再拉一到3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芯片问题呢                    或者说你风枪吹太久了

但是我师傅拿去一焊就亮了,我不信邪又取下来好了几次都0.0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应该拿放大镜检查有无空焊,虚焊现象。焊接新的芯片,应在芯片四周先加锡上去,力求饱满,但不能加到 ...

感谢你的耐心回复。对照了下你说的,我的操作也没啥问题。师傅说可能是底部的锡挤到引脚上了,但我后来轻轻触碰保证芯片能自动归位有弹力也是一样的结果。明天再看看

网友:
这种能用烙铁的,我最后都拖几下再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算是很简单的了   焊工是需要多练的  没技巧

网友:
这么芯片,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焊接 多练 找料版   多练

网友:
底部的接地一定要上锡

网友:
待机芯片虚焊可是危险的事情。焊接后在用烙铁拖焊一遍。

网友:
用刀头烙铁拖一遍

网友:
吹得时间太长

网友:
可能是空焊或者连焊了

网友:
焊工是练了来的。慢慢练咯

网友:
脚位没焊好吧?似乎有点空焊了

网友:
虚焊了吧    ,还是没焊接到位              `

网友:
这个唯一的捷径就是多多练习

网友:
焊工问题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熟能生巧,仅此而已

网友:
这个供电芯片一定要焊好 不然容易烧坏别的

网友:
温度不对吧                  风枪不行

网友:
你这水焊工,焊接过程中锡化了,用镊子轻轻拨动芯片,直到归位后按压芯片OK,一定要用放大镜看下没焊到位的地方,用烙铁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