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影1050TI显卡

楼主(2019-11-04):
求助一个铭影GTX1050TI  战将的显卡BIOS。  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这个显卡官网都没有

网友:
显卡BIOS,一般备份的就不多

网友:
没有太正常了    有的不多

网友A:
找块二手的把他上面bios拷贝下来再用不就好了

网友B:
小众产品很难找这玩意。拆开散热器看看显存型号,看看用料布局,找一个大厂跟它差不多的(显存、用料布局)BIOS强刷上去就是了。。

网友:
不懂看用料布局,你就一个个地试,但显存一定要对上

网友C:
铭影?这牌子都没听说过,还是找板材布局差不多的bios代替一下,实在不行只能找高手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块二手的把他上面bios拷贝下来再用不就好了

先放到一边吧,等以后碰到了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铭影?这牌子都没听说过,还是找板材布局差不多的bios代替一下,实在不行只能找高手改了

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众产品很难找这玩意。拆开散热器看看显存型号,看看用料布局,找一个大厂跟它差不多的(显存、用料布局) ...

好的,我先找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2020-02-03):
没有,刷 下存在感

网友:
直接bga,刷bios没用的

网友:
A卡更多乱七八糟的卡都找不到BIOS的,七彩虹这些都不好找。还有是海外版啊,这版本那版本的,不过AMD管他啥版本,找不到的话就刷蓝宝石哈,

网友:
上网上查查,网站上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