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2071 硒鼓计数芯片能用编程器清零么?

楼主(2019-11-04):
三星M2071,

把用完点计数芯片拆下来看了一下

应该是24系列的芯片
问题①:用编程器直接把它擦除,变成空的,是不是就可以继续用啦?
这个硒鼓,每次加粉都要换个芯片,一个芯片要¥1元钱。成本太高。
这个碳粉也很贵,¥7元一瓶。
看到淘宝有袋装1KG的。

¥60一袋1000g,按45g一瓶,这个划下来,相当有一瓶¥2.7.
问题②:三星M2071打印机,能否通过刷机,把它的计数变成无穷大?
看到网上有对三星机器,拆开刷机的。
我卖出的三星机器,比较多,想找个大幅降低耗材成本的办法。
有对这个比较熟悉的朋友,希望给一些指点。

网友A:
没试把新的芯片里的数据读出来,刷到用过的芯片?感觉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把新的芯片里的数据读出来,刷到用过的芯片?感觉应该可以吧。

我刷了不敢试,怕把客户点机器弄坏。

网友A:
不可能吧,最大的可能是继续不打印,显示没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最大的可能是继续不打印,显示没粉,

还真有人这么搞
办公中国论坛看到的

用的就是土豪金编程器。

我想找个除根的办法,把机器的碳粉计数功能废掉,
不需要芯片,随便加粉就好啦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国为芯片不可能一块一个数据,应该原始数据是一样的,所以把新的数据读出来,写到旧芯片上,是应该行得通,没试过,哪天没事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国为芯片不可能一块一个数据,应该原始数据是一样的,所以把新的数据读出来,写到旧芯片上 ...

过2天去加粉,我直接把刷好的芯片,弄上去试试看。
一共做了2个,一个是刷成空白的,一个是从新的计数芯片上复制过来的。

网友B:
可以刷 我试过使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 我试过使用没问题

你是怎么刷的?从新的芯片上读出来,写到老的芯片上的么?不知道哪个算是起始数据,他应该是个倒计时的,
要是找到起始数据点,把它改成1亿,估计就可以打几十公斤粉了

网友:
空白的应该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刷的?从新的芯片上读出来,写到老的芯片上的么?

就是这样的 809f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 809f编程器

多谢。

网友:
那个数据,把它导出来分析一下。
应该有个起始数据,然后齿轮转一圈,估计减去1.
把起始数据改成1亿,这样是不是可以打它几十公斤碳粉啦。

网友:
等待你的实验结果,3119的新数据我好像有备份的。

网友:
这是刷机解锁的

这是永久IC,应该是个bios芯片,换上去,就可以永远加粉。
不需要换芯片。
淘宝既然有卖这东西的,目前可以肯定的结论:
三星M2071,是可以把那个计数芯片,通过某种办法,解除的。

网友D:
把好的读出,写入坏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好的读出,写入坏的芯片

想找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直接刷打印机主板bios,把芯片计数功能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找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直接刷打印机主板bios,把芯片计数功能废掉。

目前,这说的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其它方法你可以试着清一下,不行的话再重新写回去

网友:
这个机子不装这个芯片就提示不是原装硒鼓但可以一直使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