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救

楼主(2019-11-04):
新买的机械革命开机有这个咋回事?
window

网友:
新买的建议找卖家看下
有售后,先不要自己鼓捣。

网友:
系统坏了重装个系统就好了,经常遇到这种

网友:
直接售后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坏了,很明显啊

网友:
系统问题,实体店找卖家,网络的花钱找实体店吧 正常价格50左右

网友:
既然是新买的,那就赶快去找售后解决吧。

网友:
按几次重启,会进安全模式,有自动恢复

网友:
系统坏了,找售后吧!自己不要动

网友:
软件问题自己搞就可以了,没动硬件别怕

网友:
售后吧.搞不好硬件问题

网友:
这样的就不用发上去了吧,系统问题

网友:
重启3次进入高级设置,重置电脑,如果重置还是错误,就去找售后吧

网友:
不是设置问题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2019-12-04):
先重装系统来排除系统问题吧

网友:
既然是新买的,那就赶快去找售后解决

网友(2020-01-23):
找售后 重装系统就好

网友:
怀疑加装了 华强内存条!拿掉试下

网友:
不用怕,找售后就可以了,一般服务好的实体店都支持系统一年维护,但是你要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