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触摸左侧别失灵

楼主(2019-11-05):
拿过来刚开始是触摸完全失灵了,加焊了一下触摸处理器U2402后,正常了。客户拿过去用了几天后回来,说触摸最左侧字母软键盘Q A Z 这排没用,拆下触摸IC U2401,重植了做上去测试全部正常,客户拿走后用了几天又回来了!更换上一块新屏,触摸又完全正常了,老屏放上去问题还是一样,还以为到最后是屏幕问题!哪知道客户拿走后用了几天又回来了,问题还是那样,最左侧触摸失灵。。。。。各位大侠请给点灵感指引一下,谢谢!

网友:
白触摸和黑触摸之间电容虚焊

网友:
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耦合电容出了问题!一个个看。仔细点,你的顾客心态真好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求分享!

网友:
靠耐心解决的,一个个从废板上端过来,一个个换过去。。。。。。。。。。

网友:
靠耐心解决的,一个个从废板上拆过来,一个个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