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1050无FBVDD供电

楼主(2019-11-05):
        同事给了我一块V星A1050的显卡,说是不开机。但我检查时发现核心被换过。由于同事是俄国佬,我们又都不会说英语,在用谷歌翻译时我就明白了一句“不开机”。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换核心,潜意识认为这块显卡一定不好修。

        板子拿到手看了下外观没有问题。简单量了下没有短路的地方,上电发现了没有FBVDD电压。发一张我记的N卡开机时序。

        找到FBVDD的供电芯片量测供电正常没有EN,断电量测EN信号不短路。接着上电查图纸EN的来源,PS_PWR_EN_SE通过Q514控制EN的开启。PS_PWR_EN_SEQ无电压,不短路。接着查它的来源发现它是U3发出的,负责控制开启FBVDD和PEX_VDD的EN。量测U3的供电正常,1脚核心电压的PG和2脚IN也都有3.3V, 4脚却没有输出。果断找料板来更换,郁闷的是找了2块料板量测发现都是短路的不能用。最后找到好的更换后上电OK 。
         修好后向同事比划着U3,用手画x。意思是说“它是坏的”。同事用谷歌翻译告诉我他有换过,不过他的手工挺好的,我具然没有看出U3被换过。还好最后修好了,没有给咱们国内的维修同行掉脸。

网友:
在国外修卡吗?

网友A:
还用图    真厉害 ,   图纸能发出来吗

网友:
楼主厉害,,,,维修过程思路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用图    真厉害 ,   图纸能发出来吗

电脑管控了,图纸下栽不了。

网友:
显卡居然有图纸……修起来就相当容易 点了……没有  修毛线……

网友:
U3如果找不到配件可以用可控硅改

网友B: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有个供电,要不EN的高电平从哪里来

网友:
你这是MSI的公版系列卡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路过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有个供电,要不EN的高电平从哪里来

FB那边可以上拉。

网友C:
4脚标的SW 是作什么用的呢?没看明白,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标的SW 是作什么用的呢?没看明白,求解

是相位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