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20进水无信号

楼主(2019-11-05):
如题x20无信号检查发现射频供电12脚ic进水腐蚀,手上没有配件 客人催急用,求大神支招 ,仿效之前华为修过射频供电ic直接飞线 还是没有信号

网友A:
ic芯片。不能用了吗?重新值锡

网友A:
有电路图看看那个脚供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芯片。不能用了吗?重新值锡

重植过,就是不知道正确供电管输出电压多少(拨打电话才能查电压),目前查到的电压是0.9左右,应该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看看那个脚供电多少

淘宝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
你电脑下载鑫智造

网友B:
3.8,1.8,芯片内部转换供电大概也是3.8!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1.8,芯片内部转换供电大概也是3.8!

谢谢指点。。。。。

网友C:
查下其他小件吧,不一定就是这里问题。

网友D:
这个简单,记下芯片型号,搜索,会找到芯片厂商给的详细参数各应用场景,全英文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记下芯片型号,搜索,会找到芯片厂商给的详细参数各应用场景,全英文

然后全文翻译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全文翻译一下就行了

还有这样操作啊!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其他小件吧,不一定就是这里问题。

就是供电ic故障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换了ic解决了

网友:
谢谢这么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