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微软笔记本 Surface Pro PRO4原机文件备份

楼主(2019-11-05):
微软笔记本 Surface Pro PRO4原机文件备份,正常机器备份。

网友A(2020-06-08):
备份的可以亮机,但是可能触摸板用不了,要合成ME

网友(2020-09-18):
有没有工厂版本的bios

网友(2021-01-17):
这机要用原机资料合成才行,用其它同型号机型BIOS刷好后,可以开机,不能触摸。

网友B(2021-05-06):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可以亮机,但是可能触摸板用不了,要合成ME

请教一下怎么合成me?谢谢!

网友:
原机要合成才开机快,我的是bios坏了,

网友(2021-07-03):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合成me?谢谢!

Intel 官方的Flash Image Tool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