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7567 刷完BIOS风扇狂转 键盘有按键音

楼主(2019-11-05):
dell 5-7567  机器开始是加电掉电   刷完BIOS风扇狂转 键盘有按键音  是因为BIOS没有合成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BIOS没有刷对

网友A:
是工厂模式吧,看看有没有提示按alt+x(或者F键)

网友:
讨论里有啊能亮机的BIOS,只是亮机慢些,下载试试可以排除BIOS问题。

网友:
程序不对,,,,,,,,重新找BIOS

网友:
改下bios模式看看  戴尔需要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工厂模式吧,看看有没有提示按alt+x(或者F键)

谢谢,已经好了  al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