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主板维修图纸及点位图

楼主(2019-11-05):
菜鸟一名,在学习主板维修,B250M主板开机不触发,主板灯亮,强制可以开机,排针有3.3电压,ATX电源正常,RTC电路正常。跑线路到IO,io不拉低绿线,图纸点位图没有,求助各位大师们帮我看看,有图纸和点位图的可以加QQ477819220购买。

网友:
Asus B250M-DRAGON 电路图 点位图

网友:
查IO到pson线路

网友A:
楼上那位有好多图纸啊。看见好几次了。他发的了。

网友B:
就是太贵了,可以买半块板子了,点位图40元,图纸100

H55
那还修个卵啊, 买张主板算了 。。。。

网友B:
查了,找到PSON进IO的线,IO就是不拉低绿线,也找到排针到IO的线,有电压跳变,我估计IO坏了

网友:
触发看PSON拉底没 如何没拉底 查前级按时序来

网友:
绿色线到IO有没有断线啊。打一下对地阻值啊。

网友:
跑电路, 懒就飞线. 无果,换IO吧.

网友C:
要什么图纸呀    想修就买个点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找到PSON进IO的线,IO就是不拉低绿线,也找到排针到IO的线,有电压跳变,我估计IO坏了

换IO。。。。。。。。。。。。。。。。。。。。。

网友D:
论坛上找不到,只能花钱去找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吗

网友:
买图纸看点位,弄完后报价客户还不一定修啊,

网友:
时序搞对了没有哦    待机电压检查完了没,

网友E:
新手就直接换IO吧

看看VBAT到IO没有
再看看PSON有一个上拉电阻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F:
这个桥容易坏哦,建议 你干个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是太贵了,可以买半块板子了,点位图40元,图纸100

主板在质保吧! 这么新的板子。 图纸和点位当然贵了。

网友:
换IO,不好就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太贵了,可以买半块板子了,点位图40元,图纸100

量大可以,量少就要想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在质保吧! 这么新的板子。 图纸和点位当然贵了。

主要是在工地上,质保刚到期了,前期还要寄回去,算了,练练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桥容易坏哦,建议 你干个桥试试

已经把IO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找不到,只能花钱去找

花了40元,买了个点位图。干了IO,再不好就不修了。

网友:
淘宝买了个17元IO,点位图40元,今晚换上去试试,再不好就当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就直接换IO吧

看看VBAT到IO没有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位有好多图纸啊。看见好几次了。他发的了。

他们这些图纸和点位图哪里来的?网络上根本找不到,鑫制造也没有

网友H:
在哪买的图纸这么贵啊

网友:
号的,谢谢大师

网友:
怎么不刷个bols
现在的bols大了老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哪买的图纸这么贵啊

1楼那位大师啊,SI XIA JIAOY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太贵了,可以买半块板子了,点位图40元,图纸100

练手呗,学习学习维修,淘宝上这种阉割板子3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什么图纸呀    想修就买个点位就行了

花40元买了个点位图,

网友I:
如果可以分享到论坛,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如果可以分享到论坛,大家学习一下

分享不了了  现在卖家 都加密了  只能一台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不了了  现在卖家 都加密了  只能一台机器用

对呀!无法分享,一机一用,加密了的,你下载了也打不开的。

网友:
华硕板顶多只有点位图的,而且点位不容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太贵了,可以买半块板子了,点位图40元,图纸100

如果论坛可以集资就好了  每个人出一点  图纸就有了

网友:
主要是有的驱动没有

网友:
IO我换个 无果 应该是桥的问题  没家伙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