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441N 板号X441NC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9-11-05):
PS:老早以前修的,缺分,想下个图纸啊。日志里复制过来的。

客户送修,大面积进水,但及时送过来。没有发生明显的腐蚀现象。只看到屏线19V接口处有烧毁,如下:

其它地方未知:

都清理好后(烤箱烤过)
然后插可调,自动上电,这是正常的。因为他这个没有小电池,用的大电池供电,单板上可调,相当于没有电池了。
电流跑0.11好像,前几天修的,记得不太清楚了。
然后测整板供电,大电感上测的,测得CPU旁边一个电感没供电。
是这个问题?这个供电没出来,不正常?
别急,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是VGFX集显供电。现在没有是正常的。
此机无图纸。
然后我想测一下复位,无线网卡脚测:
参考X441SC点位图,无线网卡22脚是复位:

实测没有,应该是还有什么供电,或者PG没出来。
但是此机无图纸,X441SC也是完全对不上。
>>>>>>>>>>>>>>>>>>>>>>>>>>>>>>>>>>>>
后来才发现这个板的故障是这样的:
插可调自动上电,此时电源指示灯亮白灯,充电灯亮橙灯(我没上电池)
此时电流可以跑到0.28左右,然后再掉到0.01左右。接着会再次上电。
此次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充电灯亮橙灯。
然后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现象,复位没有。
但是第一次的两秒上电过程,是可以测得到复位的,出来了。
接着第二次自动上电就没了,电流一直停在0.11
大概是如下图:
第一次:

第二次,这是故障现象:

1.我分析第一次可能是跑码了,然后主板检测到什么故障,然后保护掉电。(因为没上电池自动上电,可能是清空故障状态,所以能过保护)
然后第二次就是保护状态。
2.但是我看这个橙灯,好像又是没检测到充电器。
最终这个现象,是公共点阻值不正常导致,应该是,因为后来我好好清理了一下屏接口烧坏的那部分。
第二次自动上电后,两个灯也是亮,然后电流跑上去,就显示了。
我也没动过其它地方,我只能大概判断是这里阻值的问题。之前也有测过阻值,但具体阻值忘记了,只知道没有对地。
主板正常后。电源指示要亮,并且亮白灯的,如下:

OK,外接显示了,接着飞好屏线,测试屏是否坏,屏也是好的,如下:

上电,显示了,屏是好的:

接着处理好接口,打上绿油,可以了。
此例的重点,比较有意义的,是了解指示灯和充电灯的状态。这其实有时候也可以作为辅助维修。
比如公共点有微短,就是这个保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