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450R5E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9-11-05):
笔记本故障不充电 能检测到电池  单充电器能正常开机 单电池也能正常  电池换过新的故障一样 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充电芯片用的是BQ24735   20脚 19v  5脚 3.15V 6脚 2.86v  8 。9脚 3.3v  7脚没有电压输出  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芯片换过 还应该再查哪里 有修到过类似的大佬给指点下白  谢谢

网友:
开机时显示电池电量吗?

网友:
能显示的

网友:
关键脚 6\8\9\5

网友:
查保护隔离管先

网友:
查保隔2个n管的g脚电压是不是24V左右。有没击穿或者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查12,13脚到R106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有没击穿或者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测一测16脚有没有6v,还有检流电阻连接电路

网友:
3脚4脚的电压呢,这问题很简单。

网友:
开机的时候能显示电池电量吗?》、?

网友:
4脚电压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