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E5 572G(LA-B702P)掉电求大佬们指导

楼主(2019-11-05):
本人有点弱电维修基础,但是没修过笔记本,只会装装系统,同事拿来一个宏碁E5 572G找帮忙看看,状况是开机按一下电源灯会亮个5秒然后黑掉,屏幕不亮不启动
按照论坛大神们的维修帖子,测了19V有过保护,也就是保护电路没问题,有3.3V,不知道+5V测哪个点没测出来,测到图里红圈这个位置对地阻值只有14欧姆,红圈前方的2个8脚贴片mdu1156进脚有19.4V出来的脚没有电压。
想求个开机加电时序图,再拜托大佬们指导下下面这些个是啥意思呢1.  B+(电源?)
2.  ACIN(交流输入?)
3.  3VALW(3.3V待机?)
4.  3VALWP(?)
万分谢谢!!其他的我先百度下
补充更新:测试待机3v,5v都有,ECC正常,问题应该在南桥,但是南桥的脚位没没露出来这怎么测呢?南桥待机电压是3.24v(红色箭头处)这个不会有问题吧?
用个表笔东搓西搓,居然好了,就是开机之后要几十秒才亮屏,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了?刚戳过它的脚

网友A:
看时序吧,看时序待机时5V应当不应当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时序吧,看时序待机时5V应当不应当有

找不到这个的时序图,请问有通用吗

网友B:
鑫制造软件里面有图纸

网友:
这电路的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鑫制造软件里面有图纸

你好,请问LA-B702P,前面的LA是代表仁宝的吗?

网友:
前面的LA是代表仁宝的

网友:
拿去给会修的吧!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基本什么都不懂 还是先静修学习一下吧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D:
你问的都是维修的最基本的一些常识
要是兴趣 想学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要是只是为了解决这机器建议直接送修 ,自己查、查完没有配件 、有配件换不好都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问的都是维修的最基本的一些常识
要是兴趣 想学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瞎搞瞎搞搞活了:daxiao:,但是为什么开机亮屏很慢呢,要几十秒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LA-B702P,前面的LA是代表仁宝的吗?

看图纸的隔离电路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你问的都是维修的最基本的一些常识
要是兴趣 想学建议到迅维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亮机慢重新下载个原厂的bios程序刷

网友:
帖子没法重新编辑,不能更新了,找到问题在芯片u11的3脚和5脚有两个电容漏电,导致没有5vs和3vs输出

网友:
你问的都是维修的最基本的一些常识

网友:
ACIN是19V适配器直流输入,3VALW和3VALWP 没差都是待机3V

网友:
最好是先学习下基础

网友:
下载一个原厂BIOS先排除BIOS,再慢慢检查信号

网友:
好了就测着.肯定还有qent

网友:
这机子前两天也修到了,那个南桥旁边的二极管是rtc电路,我的是因为rtc短路,3v被拉低,南桥又太贵,所以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LA是代表仁宝

网友:
不要打击人家的积极性啊

网友:
la是仁宝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