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前所未有,华硕ASUS RT-AX89X拆解(转贴)

楼主(2019-11-05):
▲RT-AX89X身份标识

▲IO接口指示灯

▲从左往右分别是WPS按钮,LED灯开关,WiFi开关

▲8个千兆LAN口

▲蓝色的RJ45端口为千兆WAN口,它的右侧是10GBase-T和10G SFP+端口

▲两个USB3.0接口,它的右侧是电源按钮以及DC直流插孔

▲10G SFP+端口可以插入10G电口模块

▲也可以插入10G光口模块

▲底部铭牌

拆解

▲拆除顶盖,可以看到路由器内部。除了外置的8根天线,内部也有一根金属天线。内置的金属天线为5G天线,外置的8根天线有一根为2.4G天线,其他七根为2.4G和5G复用

▲拿出主板

▲主板正面一览,一整面的金属装甲,中央有一个7cm的风扇

▲风扇规格12V 0.55A,型号为AFB0712VHB,厂家是台达。尺寸为70x70x15mm,最大风量45.45 CFM,最大噪音为44dB

▲去除散热装甲就能看到内部的金属屏蔽盖了

▲拆除金属屏蔽盖,从Soc到USB3.0接口的PCB线路用金属盖做了屏蔽,焊死无法拆除

▲路由器的核心部分。Soc是高通的IPQ8074,集成4核心ARM Cortex A53 CPU,14nm工艺,2.2GHz主频。在它的上方是FLASH芯片—W29N02GZ,来自Winbond,大小256MB。它的右下方是PMP8074,CPU供电管理芯片,专门为IPQ8074供电提供支持。RAM芯片采用的是9CP45,来自镁光,容量大小512MB,一共焊了两颗,共1GB

▲QCN5054,5G WLAN芯片,支持802.11ax,来自高通,它的左侧是四个PA和LNA功放芯片。RT-AX89X的5G部分采用了两块QCN5054,支持8x8 MU-MIMO,80MHz频宽,最高速率为4800Mbps。又或者是4x4 MU-MIMO,160MHz频宽,最高速率为4800Mbps

▲第二块QCN5054,5G WLAN芯片

▲QCN5024,2.4G WLAN芯片,来自高通,支持4x4空间流,支持802.11ax,最高速率为1200Mbps。它的左侧是四个PA和LNA功放芯片

▲AQR107,(10G/5G/2.5G/1G/100M)五速PHY芯片

▲QCA8337,7端口switch芯片,来自高通。AR8035,千兆PHY芯片

▲QCA8075,5端口switch芯片,来自高通

▲AR8035,千兆PHY芯片,来自高通

▲PCB主板背面也覆盖有一整块的金属装甲

▲拆掉金属装甲

▲拆掉金属屏蔽盖,可以看到内部没有任何器件,只是为了给正面的芯片背部做屏蔽

▲芯片简单示意图

网友(2019-12-19):
拆解这货成本有点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