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上管老是击穿

楼主(2019-11-05):
上面这两个上管老是击穿   更换时上下管一起换
换好亮机以后用了几次又被击穿
各位大佬请问这种情况是驱动IC的问题吗?

网友:
很大可能是驱动IC有问题,最好一起换

网友:
驱动芯片及电源的电感可以考虑

网友:
建议把有关的芯片都换了吧

网友:
遇到过,还冒烟了

,把这两个上管连接的相关芯片换了会有惊喜。

网友:
看下上管的G极的PWM脉冲

网友:
屡烧上管的最好把驱动芯片,上下管一起换掉!有条件的主PWM芯片也换了

网友:
你很幸运CPU没烧呢!有的板子烧CPU亏大了。维修的时候最好有个坏U先测试。

网友:
上下管子全换  把驱动芯片一起换了 再不行电源芯片也换下

网友:
可能是市电不太稳定吧

网友:
学学习学习,我前两天就挨烧了个U

网友:
上次碰见过,换了pwm芯片也不行。连接上官的电容,电阻都换掉。

网友:
换上下管,换驱动IC,  注意一下电阻.  如果还是烧,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测量一下,上下管到PWM的阻值和这一项供电电路有无异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你看下烧的那个管子g极对地是多少

网友:
驱动IC的问题,PWM 芯片也换

网友:
全部换吧 上下管 驱动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自举查查

网友:
这种你要副控,主控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