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冰龙GTX760 2G 12V短路新手简单维修

楼主(2019-11-05):
写给新人看,高手略过吧。

故障描述:1.显卡朋友给的才用两周不够,使用过程突然断电,不能再开机了。然后心急怀疑是电源或主板问题,短接电源PSON可以通电,把电源接上主板继续短接PSON,通电了并带有“嘙”一声,烧焦味随之而来,主板也通电了。拆掉独立显卡后,主板正常通电开机了,确诊显卡问题。

2.观察了显卡外观,发现保险电阻翘起一边了,测量保险电阻正常,装回了。再次上机主板不能触发

分析:第一步,上论坛找资料,结果没有类似的案例,于是踏实自我检查了。保险电阻的断开的那边,应该是供电给显卡内部的方向,也就是内部供电短路,重新装上保险电阻后,测量A2 A3 脚对地短路,确诊12V短路。第二步,观察板子表面痕迹,发现只有一个MOS管异常,MOS本身没有损坏,只是周边有异常的痕迹,多次测量旁边MOS管与之对比,确定是短路了,拆出来后12V短路故障消失。

后续:显卡是4相供电,现在拆了一相剩三相,应该可以使用了,上机测试可以开机有显示了,按这个道理就算只有一相供电显卡还是亮机的,只是电流不够大无法高负荷工作罢了。暂时没有一样的MOS管,型号是M3054M,等有其他废卡板料代换上再用上吧

网友:
讲解详细,好评

网友:
学习学习,短路到好办,风扇又转,又不显示,那种才麻烦

网友:
这玩意是通用的,我换过N个了。我全都不管型号了全都用mdu1511代替,淘宝几块钱一大包

网友:
mosfet管都是通用的吧,刚开始我还是小心用对应的型号换,后来麻木了看都不看了都是直接用mdu1511来代替,这个便宜几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