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投影仪电源导致的闪烁

楼主(2019-11-05):
卡西欧投影仪,开机约2分钟后画面闪烁,经替换是电源板问题,应该查电源板那部分呢?

网友(2019-12-14):
解决没有,我有一台一样的故障,12V---5V---56.5V   电压稳定,也是20分钟闪

网友A:
楼主看一看红圈中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一看红圈中部分...........

好眼神这都看得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眼神这都看得见

眼神大不如从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眼神大不如从前了,

头像貌似某款修电视的编程器   眼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像貌似某款修电视的编程器   眼熟啊

你的眼神很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眼神很好呀。。。。。

见得多了  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