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半天下不了,把盖吹下来了

楼主(2019-11-05):
小米5,免提无送话,进测试模式发现副麦和后麦都无声

旋风枪270度,30秒不下,50秒不下,调到280度,还不下,300度,还不下,觉得完了,好麦也吹废了,索性330度,吹了十几秒,底儿一动不动,盖儿掉下来了。

镊子碰了碰,那两根金丝真软啊

正面吹反面吹,都下不来,这个有胶吗难道?

网友:
什么牌子的风枪

网友A:
用的啥风枪?不会这么难吹!还有用的多大风嘴?别直接吹麦,吹边上的电路板加少许焊油,焊油别加多了

网友:
谊华858d,温度和精密测温表标定过的。觉得我遇到一个特例?吹主麦一般270度十几秒就下来了。

刚才捅破了,两层膜,电容式,膜已经被吹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风枪?不会这么难吹!还有用的多大风嘴?别直接吹麦,吹边上的电路板加少许焊油,焊油别加多了

有点后悔,开始的时候,如果在预热台上吹,估计不会这结果。我再试试,看敲下来下面到底有没有胶

网友:
另一个挨着的副麦不知道还好着没

网友B:
换了直风,300度,吹下来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怎么测量?

网友:
温度 风速 风嘴距离都有关系

网友:
直风350绕着边上吹两转,刀斤挑下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直风,300度,吹下来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怎么测量?

几脚的送话 四脚的话 焊盘 一个输入600左右 一个输出ol  两个地脚

网友:
吹边上!口大一点!板子有锡加热板子!

网友:
手工活,多弄几个就有经验了!!

网友C:
这个好吹,我用850直风350度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这玩意到处都是直接拆个代换一下

网友:
一般电容怂了用镊子一翘。不用镊子夹

网友:
这下搞大了,多搞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吹,我用850直风350度很快就下来了

没备件了,废板上吹下来,还要再用的

网友:
换把快克850D。用着还不错。一般370度。。

网友:
几年前 我搞了一个风枪 慢慢摸索出来 基本上都是400度工作 用了几年了  慢慢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直风,300度,吹下来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怎么测量?

我一直370直风吹

网友:
怎么都纠结多少度呢   都是300度  距离一厘米和五厘米 那怎么能一样   这个看手法的

网友:
感觉你要摊上大事啦!

网友:
烂成这样了 肯定用不了 果断换

网友:
我之前吹罩子都300多度下来的很慢,后来我直接400度  风速6 没两下就下来了  干活还是气泵拆焊台。

网友:
吹这么久估计废了

网友:
烙铁烫一下

网友:
风枪不行,快克直风 吹很简单的,你这个都吹不好,别的就别干了

网友:
手工不行啊,需要练,这玩意最好换了。

网友:
烧这种管子的,一般更换是不行的,连驱动IC也要一起换。

网友:
我前几天也吹烂了一个,后来找不到一样的。找一个4S的mic直接飞了3条线,装机OK。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换

网友:
这个不难吹,你也可以用平刀插入一点缝边吹边撬

网友:
吹个小麦不至于这么难吧……

网友:
500度拆 或者用电洛铁刀口 烫

网友:
遇到过   有些烧短路的电容烧来热风枪吹不下来

网友:
我一般直接450度吹

网友:
温度还是低了点...

网友:
上下加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