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10无声音

楼主(2019-11-05):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这个机子已经长时间没有声音了,已经用了两个月的耳机,真的是太烦了,所以才拿来维修。没有进水,没有摔过。
维修过程:加热拆机,发现用手按压排线有时候有声音,然后就在排线头的上面贴了个纸片,然后就可以正常了,按压排线也没有出现松的情况了。
没想到的是,客户才用了两天就拿回来了,又没有声音了。又拆机,测量排线,没有问题,然后上迅维论坛查到有个同行把排线飞了一条线,搞定了10多台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再在排线上面飞线,但是一上机,很遗憾,居然没有声音。测量了排线座子的对地阻值,发现无穷大,不应该是这样啊。然后打开鑫智造查声音线路的2根线到底是通哪里的,经过一番眯眼的查询,重要查到了,2 根线分别连接电感L2403和L2402,然后在电感这里测量了对地阻值,有好几百。这下就好了,我直接飞了2根线到喇叭上,上机测试,好家伙,终于有声音了。

网友:
鑫制造真给力

网友A:
喇叭两线,无论哪根断,直接把断线的一端接地,就可以有声音

网友:
振铃断线接地不好用的,双线通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喇叭两线,无论哪根断,直接把断线的一端接地,就可以有声音

这个方法是可以用,但是会造成音频功放工作负担过大,有用上一段时间后烧音频功放的风险

网友:
还是恢复原样的设计才是最好的

网友:
什么原理是供电没过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是可以用,但是会造成音频功放工作负担过大,有用上一段时间后烧音频功放的风险

对,是这样的,不过我都提前讲好

网友:
不得不说鑫制造 很给力 啥都有

网友:
我修过一台,手压排线可以,直接换排线或者排线上飞线都可以解决。估计跟你说这情况不大一样吧,人家说这款机器有这个通病

网友:
恢复原样才是最好

网友:
修了两台,靠近主板端的排线断线,就是断的喇叭,刮开补点锡就好了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高产手机的屏蔽罩真的很难弄,你们都怎么弄下来的

网友(2019-12-23):
这个算是华为的通病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