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DA0044TX EPK50 LA-G07CP 开机掉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9-11-05):
开机10秒就掉电
1.
开
机LED
点亮,
秒
就
后
不
2. RTC 正常,
有
32.768Khz
3. BIOS
有3.3V, 其他没有任何信号
4. CPU , RAM ,USB
没有
电压
5.
刷BIOS 不行
6.
待机电流 0.02A
7.
0.08A左右掉电
请帮忙什么
是
问题?
刷BIOS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按时序来查

网友:
谢谢 ! 没有图纸, 首先检查哪里?

网友:
按开机制,测SPI Bios CS,CLk,MO,SI只有0.5V,没有波形,拆EC 和SPI Bios的电阻,电压多是0.5V,EC 0V, 请問是什麼问題?谢谢!

网友:
请老大们指点!求LA-G07CP图纸,谢谢!

网友:
故障出现之前出现 笔记计算机盖屏关机,会开机显示字幕时check sum 失郊 入到window 日期和时间是盖屏之前关机的时间.
不盖屏关机,关机正常.
之后就不能开机,禅板待机电流0.023 A按开关电炉0.017 A之后就丢电,3,5V有,CPU, RAM,USB没有电, 供压IC SY8286C EN 给EC拉低 ,是否PCB有开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供电都正常吗 不正常的话查供电吧

网友:
谢谢!供电不正常,CPU没电, SY8286C 有3.3V,SY8286C 有5V,但是PG是0.5V, 是否8286C有问题?

网友:
看有没后级短路

网友:
谢谢!没有图纸,! 看没后级短路.
祼板待机电流 0.023 A , 按开关电流 0.017 A.
开机LED点亮,3,5V有,CPU, RAM,USB没有电供压 IC SY8286C EN 给EC拉低.
10秒就后不亮,电流,变回到 0.023 A.
请老大们指点!

网友:
更换8286C不成(开机LED亮10秒後,後不亮,CPU没电,3,5,1V有),是否要刷EC?

网友:
换了8286c,不成(开机LED亮十秒,後不亮,有1,3,5V,但沒有CPU,GPU电压),是不电刷EC?

网友:
接上电池电流0.2A(充电中),按开机,电流下降到0.017A, 3和 5V有,CPU沒电,开机LED亮十秒,後不亮,是否充电IC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