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umt板子 更换大音频后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9-11-05):
(无正文)

网友:
重启后电脑也断开了

网友A:
umt的没啥问题,你看看基带电源吧,或者保资料刷机,同样遇到过,没事的!

网友:
更新了系统 保存资料 输入密码恢复模式大概5分钟左右重启 不输入密码 就在恢复界面 也会5分钟左右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mt的没啥问题,你看看基带电源吧,或者保资料刷机,同样遇到过,没事的!

是英特尔板子 更新了 在恢复界面什么都没动 5分钟左右重启

网友B:
最近遇到好几个,这不是你搞音频的问题,有些机子系统升到13就是这样,关机重启后就这样,必须全新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遇到好几个,这不是你搞音频的问题,有些机子系统升到13就是这样,关机重启后就这样,必须全新刷机

意思是不保资料,完完全全的刷一次机就好了?

网友:
不扣指纹进不去  10系统 好像是

网友C:
爱思看看识别指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思看看识别指纹没有

手机拿过来的时候就home用不了 我扣的是新屏幕 没有home没有前置摄像头排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遇到好几个,这不是你搞音频的问题,有些机子系统升到13就是这样,关机重启后就这样,必须全新刷机

拿过来的时候我没仔细查看是不是13的系统  反正音频第一次试正常 第二次试就不正常了 还蛮卡的 打开录音设备  你碰见的是能开机的还是不能开机的 现在刷机恢复试试 都有点怀疑是不是硬盘 大音频下面二极体 和供电电压都正常 英特尔的板子 基带电源很少出问题比起高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拿过来的时候我没仔细查看是不是13的系统  反正音频第一次试正常 第二次试就不正常了 还蛮卡的 打开录音 ...

我遇到的都是卡白苹果,出现输入密码然后就是复位进度条到一定时间就重启了,看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大音频的问题,那几条线接上换一个大音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都是卡白苹果,出现输入密码然后就是复位进度条到一定时间就重启了,看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大音频的问题,那几条线接上换一个大音频试试,

全新刷机目前是好了  也要换电池 比较奇葩  不会是音频了 大音频修过很多了 这台机器我换了4个大音频了 中间测过底脚二极体 底脚供电电压 都正常 那四条线都飞了每次拆下芯片都测量一遍二极体正常 最后一次换上大音频还是一样问题   可能刚拿过来没仔细看 电池不到1%的电 充了一会觉得充电电流也是有点低 到2%的时候机器依然卡  没管它 结果就修了5个小时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