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660

楼主(2019-11-05):
七彩虹gtx660 进到系统画面就死机,扫描结果是三组显存同一数据线出错。这啥情况?

网友A:
还是先加焊一下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加焊一下显卡芯片

先干它一炮核心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加焊一下显卡芯片

核心电压开机,0.92v到系统变成0.84v   显存电压只有1.3v我怀疑是供电芯片有毛病。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先修核心供电

网友C:
是BGA脱焊 加焊或者重新做GPU,你用的是啥系统 跑的检测程序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

网友:
换了核心,问题依旧。估计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BGA脱焊 加焊或者重新做GPU,你用的是啥系统 跑的检测程序

win98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有问题拉低电压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怀疑供电上神器

网友:
优先干b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电压开机,0.92v到系统变成0.84v   显存电压只有1.3v我怀疑是供电芯片有毛病。

所有的电压都偏低拿可能是你的万能表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你不是来学习的!你是来混分的!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还是看的津津有味!

网友(2020-03-03):
先刷BIOS,再看供电

网友:
本人维修 660随便一个显存虚焊或者故障就会3个都显示错 显存背面掉件也会导致  高端操作 轮留屏蔽区 检测 如果屏蔽A区后检测全部正常没出错 就是A区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