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e窗 w240 不通电 刷bios修复

楼主(2019-11-05):
现代e窗 w240
不通电。按开机键无反应,灯不亮
开机测供电均正常。找BIOS刷上修复。

正面标 HYEC

反面 W240型号,24寸显示器
拆开:

就这么一小块电路板,比烟盒还小。真神奇。

版号:JRY-LIPTR-KV1
屏号:M236HGE-L02
论坛没搜到完全一致的,搜到了个接近的。
原贴链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1245-1-1.html

主控一样,显示器品牌都是现代e窗户,
屏号不一样,他的是T215HVN,21.5寸的。
考虑到分辨率都是1080p,只管刷上试试。
————————————————————————

拆下bios芯片

这个bios芯片是2M字节的,16M比特。
可以放得下那个521K字节的bios文件,无需更换芯片。

OK,亮灯。看来这个bios是支持这个24寸屏幕的。

很low的现代e窗标志也消掉了,好评!

最后,附上这个bios。
现代e窗 w240
版号:JRY-LIPTR-KV1
屏号:M236HGE-L02

21.5 24寸通用bios

网友A:
分辨率是不是1920 10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是不是1920 1080

是1920x1080.我推测,固件和屏幕尺寸没啥关系,根屏幕的分辨率有关。另外很多人说要把bios芯片换成512k的,这个不知道啥说法。只要是那个bios容量比rom文件大不就行了。

网友:
这种板子店里常备10P,基本上不修了.  常见故障是12V转5V不通电问题多些

网友:
一般都是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