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up 2.0全套维修资料附通病维修方案

楼主(2019-11-06):
上电掉电 上电0.2 不出CPU供电重点查+vcc pll 锁相环供电
VCC: 指桥供电、总线供电、锁相环供电 VCCPLL、系统管家供电 VCCSA 等 S0 电压,受控与 SLP_S3#
vcc pll VCCPLL”电压被用在cpu时钟增效器(PLL, 锁相回路
第一个问题六七系列芯片组一般设定为都需要svid才能产生cpu电压,八九系列芯片组不需要svid也可以产生cpu电压
最好用单次触发

如果没有发出svid检查cpu是否收到非核心电源好以及cpu本身的锁相环供电总线供电管家供电等是否正常

(X540UP MB).rar

点位

维修手册

原机点亮备份

手动改屏蔽板载内存blos

网友:
这是直接短接就好了吗

网友A:
感谢分享,已加分。图一更换的是什么,看不清。不知楼主是如何查到这故障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直接短接就好了吗?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讲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已加分。图一更换的是什么,看不清。不知楼主是如何查到这故障的。

图一是产生锁相环供电的芯片,输出低了直接按图二把1.2v连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也是借了个电压,这个位置在出风口,很容易损坏

网友:
图片那里应该通病,我也修过几台,这个芯片不良,容易引起不定时掉电,直连解决问题。还有个通病,type-c接口旁边一个电容,容易腐蚀短路,刚好在出风口位置,比较容易积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