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请教:这配件各名称到底是什么名字?

楼主(2019-11-06):
请教:这配件各名称到底是什么名字?
谢谢!

光路?光通道?光箱?
偏光片?偏振片?
分光片?
透镜?
聚光片?光栅?

网友:
统称光路 光路

网友:
投影仪的光路

网友A(2020-03-15):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