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5 5声报警

楼主(2019-11-06):
联想 E475 5声报警 有时候敲打机器就可以亮 ,谁遇见加过
联想

网友:
刷BIOS 试下——

网友:
不会是键盘引起的吧

网友:
刷BIOS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
敲打哪个位置啊 看下那个位置下面的件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松动了 重插下内存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