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使用电池进WIN7 卡死, 苹果系统正常

楼主(2019-11-07):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重做用官方驱动

网友A:
我遇到过,是换的硬盘不匹配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做好win7系统后,进系统调一下。就好了。需在WIN7系统下电源管理 ,平衡,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中的pci express改成 中等电源节省量,就OK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得没错,13年14年的机器换了15年之后的硬盘就可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装WIN10试试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是换的硬盘不匹配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做好win7系统后,进系统调一下。就好了。需在WIN7系统下电源 ...

感谢分享,还没有遇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