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烧了个二极管,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9-11-06):
烧毁的贴片二极管看不清丝印,拆下来丢了,大师看看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可以用哪些代换?先谢谢啦

网友:
不通过跑线路,估计无法知道这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跑过了,找不到画的纸丢哪去了

,跑线真的好累,跑到有节点的地方还跑来跑去,跑完这边又那边

网友:
纸丢了,再画一张不就可以了。

网友(2020-01-04):
都在几个电容旁边,应该跟上面那个差不多.不过烧了要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搞个1206的肖特基贴上去吧

网友:
靠近电源口,一般都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一个比一个高哎

网友:
这两个估计是一样的,

网友A:
你应该保存好坏料,看到坏料才有大神帮你看看,

估计是肖特基二极管吧,稳压管应该不是,本来就低压工作的,没必要再降压和稳压了

网友B:
已修好,是肖特基二极管,目前稳定运行,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保存好坏料,看到坏料才有大神帮你看看,

估计是肖特基二极管吧,稳压管应该不是,本来就低压工作的,没必要再降压和稳压了

是肖特基二极管,更换后ok,连续用了几天,稳定运行,谢谢大家。

网友:
学习了,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2020-02-03):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无非就是一个保护作用,有0.3V左右的压降

直接短接,DC元件也在输入范围,一般都是6.5V输入以内都没问题。正常是5V输入,经过二极管后是4.6-4.7V

不信你试试直接短接,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是肖特基二极管,目前稳定运行,谢谢大家。

楼主问题只是二极管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