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苹果上拉供电修复音量键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9-11-06):
  接到一台同行寄修机,描述此机摔过,导致开机花屏,同行说”换了显示触摸升压IC后,屏显正常,但试机发现音量上键无反应,更换外配,无果。”

  开始试机,发现音量上键无反应,下键和静音键没问题。通过对比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示意图如下:

  J4701座第4脚是音量上键,测其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测电压发现只有0.3V,正常应该有1.8V电压。

  电压被拉低,考虑到是不是通路上的负载漏电引起,查看原理图

示意图如下:

  负载:

  根据原理图得知,这条电路上的负载有电容C4713、二极管DZ4713,如果这两个元件发生漏电也会引起这条电路电压被拉低,去掉这两个元件,测量电压还是0.3V,根据原理图得知,这条电路没有上拉电阻,说明是通过CPU内部完成的上拉电压,再次测量对地阻值,还是正常。说明CPU没有虚焊,局部损坏导致,根据以往的经验,从其它电路借电压的方式来给音量上建改装一个1.8V的上拉电压,根据点位图找到最近的可以用来借电压的电路。

  线路改装示意图如下:

  在指南针的供电借来1.8V电压,在电容C3000的1.8V端串一个1KΩ的电阻到电容C4713非接地端,改装完成后,测量J4701座第4脚有了1.79V电压,装机测试OK。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思路清晰 手工到位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