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液晶投影机维修技术分享交流

楼主(2019-11-06):
经常看到论坛里的朋友询问投影机维修方面的问题 下面我把LCD投影机的原理及维修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市场上 常见的投影机按显示技术分类 分为两种
液晶显示投影机
DLP数字投影机

今天我先和大家说说液晶投影机
液晶投影机技术要比DLP数字投影机要早好多年 液晶投影机里现在都是三片式液晶显示的 好多年前维修时候也接修过单片液晶投影机 今天我只介绍三片式液晶投影机 因为大家目前接修到的液晶投影机当中99.99%都是三片的
液晶技术发源于日本 我们看到的 SONY 日立 SHARP EPSON NEC 松下 三洋(目前三洋投影已被松下并购)东芝这些品牌投影机都是来自日本 国内 有 雅图目也为松下并购
其中 SONY 日立 EPSON 三洋 雅图 这几个厂商只生产液晶投影机  SHARP NEC 松下也有DLP机种 SHAPR 早期有液晶的机器 现在好像全是DLP了

说回到液晶投影里用的核心 液晶片 目只有两大厂商在生产 SONY 和EPSON 都是日本品牌
SONY的液晶片除了供给自己品牌的投影机用外 日立 麦克赛尔-日立子品牌  松下 雅图 包括这些品牌代工贴牌的其它机种都是用的SONY的液晶片
EPSON 目前只发现用在自己的投影机里 棒子的三星投影机也有用EPSON的液晶片 NEC也有少量用EPSON的机种

无论是SONY的液晶组还是EPSON的液晶组不要轻拆下 因为拆下再装回头三片图像就不重叠画面有重影 要把三片液晶调完全重重叠是相当费力的事情

这是SONY的液晶组 排线的背面白色贴纸上有具体的型号如LCX094 LCX111 LCX124等

这是EPSON的液晶组 排线上也有相对应的名称

简单说一下三片式液晶显示的原理
三片液晶分别显示相同画面 经过分色镜片分色后的红 绿 蓝 三色光穿透液晶片 使三个相同图案的画面在合光镜(也有人叫合光球体里 棱镜 )汇聚重叠经由镜头 投射到墙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图像了 简单理解就是在一块有图案的玻璃一面投射一束光 在玻璃另一面的墙面就会显示玻璃上的图案是一个原理

再简单说一下投影机的电路原理
一般投影机电路 有 主电源电路 灯电源电路 主板 这三大块
常坏的 一般是主电源 其次 灯电源 然后是主板
待机状态 220V 进入主电源 会产生一个待机电压供给主板 这时主板待机状态灯会亮起 当按一下主板开机键后主板CPU发出开机指令同时发出开启主电源供电信号主电源开启全部电压输出 同时PFC电路工作升压至380V给灯电源点灯提供电压  在主板开机指令发出后主板内部自检全部条件满足后发出点灯信号 灯电源接收到点灯信号后放电点亮灯泡 (液晶屏显示电路也同步工作)

下面说说一些常见故障
投影画面有色斑 显示字体发虚 不用怀疑换液晶片 SONY液晶片的通病(SONY 日立 松下)
通电源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 90%主电源坏 会修的可以修修 不会修的直接换
通电开机灯泡不亮 先检查一下灯泡是不是坏了 灯芯有没有炸 灯丝有没有烧断 其次测开机后有无380V  最后换灯电源99%可搞定
通电开机灯泡亮一会熄灭 一般考虑各风扇是否工作正常 散热是否正常 有很多维修朋友不注意把风扇装反了 开机热保护
还有一个常见注意点 很多朋友自己换灯泡 最后灯盖没有装好 导致新换上的灯泡点不亮这也是常有的事。

注:在拆装的时候请一定小心液晶屏的排线 没注意拆坏是很正常的事 一不小心就赔钱了
光路各镜片尽量不要动

不足之处 请各位指正 共同交流 共同进步 欢迎各位交流

网友:
总结得很不错,记得N年前更换液晶屏用镊子小心翼翼地调会聚,手都调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