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平行线不通,交叉线通,这种交换机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19-11-06):
今天遇到一个交换机(牌子忘了,铁盒的貌似很厉害)
插了网线却不通
墙里端口跟水晶头都是走的B线
用测网仪测测是通的
用自己带来的普通交换机插上去也是通的
但是一用客户自己买的交换机就一号线不通

但是有个奇怪的地方就是
如果墙里走的是A线
水晶头走B线
用这种交叉线走法
这样测网仪侧着是乱跳的
但是用客户的交换机确是通了

平行线不通 交叉线通这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现在都是自适应,都是平行线,谁用交叉的,交换机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自适应,都是平行线,谁用交叉的,交换机挂了吧

之前查了那个可能挂了的交换机是锐捷的200多的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线太长而导致锐捷路由器有的线不通...
因为直接从路由器上接到锐捷上再接到笔记本是有网的,
而从路由器接到交换机再接到一楼端口再到笔记本是没网的,
……以为是端口有问题对吧???但我用普通的水星交换机替换锐捷的,然后就好了......
所以锐捷交换机到底有没有坏????
客户都质疑我们……

网友:
100米其实90,与网线有关,全双工半双工也有关,超出就是光纤方案,以你所说,既然好了,跟客户说明不就行了,要么就是那交换机不支持自适应